E6230 LA-7731P 时亮机时不亮

楼主(2019-02-16):
DELL E6230 LA-7731P 不亮机电流到0.26这样,不出CPU供电,别的电压都出来了 换过电源管理ICSL95836 开启9脚有 VR-ON 3.3V 原来开机十几次有一次能亮机,现在换后差不多每次都能亮,但有时候开机第一次就到0.26 再断电再开又能显示,板载I5 CPU,不知道什么问题,别的转换电压也正常,刷了BIOS还是一样 不知道还有什么引起,上下管也换过了,冷机现在有时候也是开多几次就能显示,只要CPU供电出来

网友:
0.26时你查下有没有VR_ON信号?

网友A:
有可能是VR_ON信号形成电路出了问题,我前几天修了一个惠普笔记本,故障与你这一样,最后发现是 VR_ON信号形成过程中一个3.3.v的偏置电源供电在板层中接触不良时有时无导致的,最后直接给飞线解决

网友:
这个应当还是开启电路问题,检查VR-ON相连电阻是否虚焊和发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VR_ON信号形成电路出了问题,我前几天修了一个惠普笔记本,故障与你这一样,最后发现是 VR_ON信号 ...

这个不管你亮不亮机,出不出CPU供电都是有3.3V 后面加焊了CPU,用了几个小时,但后面还是会出现,最后放弃了,都换完了,换了管理IC,之后一直会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