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D 不触发

楼主(2019-02-16):
华硕X45VD板号不触发,按开关电源指示灯亮但是电流只有0.01A,电压没有打开完,电压没有短路,LID的电压也是正常的是3.3V。 该机器有时候又能正常开机,换了桥故障也是一样,论坛里面有个帖子,但是阅读的权限很高,我看不到,那个好心人帮我看可以吗

网友:
遇到几个ASUS板待机正常只是不能开机,ACIN高电平不正常。

网友:
华硕二级转换很容易坏

网友:
我也看不到,你可以联系一下版主修改一下阅读权限,吧阅读权限降低一些,版主应该一直都在的,

网友:
版主空间有qq号的

网友:
发那个贴的兄弟估计没想让别人看,0评论0查看
对了你联系版主的话能不能吧阅读权限降到200,我也想看看这么高权限,里面有啥好东西

网友:
可以查下不开机的时候EC和桥所有的条件。

网友A:
平时多上论坛提高下阅读权限

网友:
楼主应当把那个权限高的帖子链接也放过来。不触发就按不触发的查条件好了,华硕的不触发有点位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检查南桥和EC的条件,有一个有问题,就不触发

网友:
这就是按时序查的好处,不能一下子查到问题,你只能一步步查,不能懒。

网友:
这种一般是桥的待机条件不满足,桥的rtc电路容易出问题

网友:
你照管理员说的,找个20K的电阻。,吧R2002换掉。,好了没。。求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时多上论坛提高下阅读权限

谢谢帮助呀,我平时也上论坛的,再次感谢

网友:
查IO工作待机电压,待机电源好,开关信号,ac-in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每个机器的问题不见得一样,别人的经验只是参考,关键是自己多摸索,以别人的经验作为辅助,练成独立的好习惯,再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OK了,到时可懒了,哈哈

网友:
原来是rtc的问题啊

网友B:
我给你截图了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截图了你看看

非常感谢。谢谢楼主。不过我那还是第一次开机正常,后面不行,现在还在查

网友C:
这个我在14年就发过了 刚入行会查很久  修一定量后 这种问题秒杀的概率很高      话说权限很高的那个帖子有点狂了 怎么就没有一个人解决呢 我就问在座各位能不能分分钟搞定    还有就是一样的故障你要查一下时序 是通病那最好  不是通病就按时序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在14年就发过了 刚入行会查很久  修一定量后 这种问题秒杀的概率很高      话说权限很高的那个帖子有 ...

现在按照时序查了,但是SUSB 就是不出,桥的时钟和复位正常

网友(2019-12-12):
我现在也是个这个机子无待机,你的解决没的

网友:
论坛里还是好人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