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换电池后听筒排线和指纹坏了

楼主(2019-02-16):
苹果7换电池后听筒排线短路导致不断重启,不装听筒排线能开机,开机后指纹键没反应不能返回。我的天阿,WTF阿,QuNiMa阿,TMD。不知道是不是加热拆电池导致的。

网友A:
应该是没有装指纹排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装指纹排线吧

装了

网友:
应该是把屏上的排线搞坏了 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换排线在看看

网友:
请问什么问题

网友:
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啊

网友:
我也试过,只能更换前摄像头排线

网友:
可能拆屏时搞断了指纹中排线,换屏扣指纹试试,能好就要换背光。

网友:
第一次换吧,不要那么粗鲁啊

网友:
我也干过一次,换背光好了

网友:
这个不像是排线出了问题哦。。。。。。

网友:
我以前第一次拆7P的时候也试过一次指纹没有反应,拆开上面玻璃盖板里面果然是排线断了,然后换背光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