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10S-14ISK腐蚀大短维修

楼主(2019-02-17):
机器型号:联想310S
      板号:LA-D451P
      故障:接电大短,拆机后严重腐蚀。
      先看图
清理后,测公共点短路,拆掉CPU上管的公共点滤波电容后,上电亮机,捡了条鱼。亮机图:

网友:
CPU下面没有进液体 不然很难搞

网友A:
六代的机器楼主收多少钱

网友:
这种腐蚀面积大程度小,你是检大宝了!

网友B:
这真是运气好,看原来的样子,要是我都不太想搞了,太多的地方了,仅是坏了个滤波电容,哎真是人品到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六代的机器楼主收多少钱

很多是商家拿来的,收费不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真是运气好,看原来的样子,要是我都不太想搞了,太多的地方了,仅是坏了个滤波电容,哎真是人品到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真是运气好,看原来的样子,要是我都不太想搞了,太多的地方了,仅是坏了个滤波电容,哎真是人品到家。

加分,老铁

网友B:
好,现在是手机上的,电脑端帮你加分。互相关照,多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现在是手机上的,电脑端帮你加分。互相关照,多多交流

等我修不出来的时候再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是商家拿来的,收费不高啊,

如果是散客能收多少呢?

网友(2020-07-05):
修好就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