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EG5短路导致芯片发烫

楼主(2019-02-16):
VREG5短路导致芯片发烫 ,一般都是连接哪里  找了好久  没找到..    谢了

网友:
LDO5 那里 烧鸡 看一下 ,那里发热

网友:
烧一下吧,对地值多少?不为0的话不好烧

网友:
还有,待机芯片先拆了,量一下阻值,记得别加电

网友A:
芯片是好的拆了  我测试还是短路

网友:
5v线性电压 有去桥的 也有usb的

网友:
5V线性去的地方应该不多,看哪个代工厂的主板,  可以找相近的图纸参考。

网友:
VL  线性电压,去了桥,或者USB电路,用个低电压,烧一下板,看看哪里发热

网友:
图纸有吗?????????????

网友:
有的时候烧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好的拆了  我测试还是短路

你烧鸡吧,实在烧不出来的话只能拆了,相关电路一个个都拆掉,不要拆一个装一个,万一有两个都短路呢,不过我有次所有相关电路全拆了也还是短,最后只好放弃了

网友:
硬盘啊,看看硬盘接口咋样了

网友:
有时候烧不出来 没温度也

网友:
不是有图纸么 直接搜索啊

网友:
桥  有的也去EC

网友:
5V线性去的地方应该不多,看哪个代工厂的主板,  可以找相近的图纸参考

网友:
你有图纸不是很好查吗,按图索骥啊。

网友:
看了给的分享,感觉自己还是个菜鸟。

网友:
桥过来的 基本没戏 换吧

网友:
烧机,摸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