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座的植珠问题

楼主(2019-02-16):
朋友一故障主板免费给了我,是块没有品牌的G41主板,一看是没有维修过的,只是775座被他们搞坏了几个脚,稍微整理一下,还是有一个断掉了,用一截细铜丝放进去暂时代替一下断掉的脚,开机能点亮,在旧板拆下来一个775座,好像要重新植球的样子,不知道要植多大的锡球?特来问问大家,先谢谢了。

网友:
座子不好植,直接买新座子,五元一个。温度高点焊

网友:
0.75钢珠,不过在加焊时要注意,塑料容易化

网友:
座子不好植,直接买新座子,五元一个。温度高点焊,,,同意

网友:
中秋老师讲的有道理  那个直接买座子换  如果买的座子下面有塑料突起  用刀片xiao掉   让座子下沉更到位些 增加成功率

网友:
别浪费时间了换新的吧别浪费时间了换新的吧别浪费时间了换新的吧

网友:
我就没成功过、、、、、、、、、、、、、、、、、、、、、、、、

网友:
换座子我没有成功过,都是塑料先融了,所以凡是座子坏的,直接卖废板了

网友:
775的都没有换成功过,H61成功过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