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0进水,换了2个19V的电阻,能开机了,但3V会被拉低到1.5V,pu401很烫

楼主(2019-02-17):
联想G410进水,换了2个19V的电阻,能开机了,但3V会被拉低到1.5V,pu401很烫,没有点位图

网友:
+3VALWP被拉低到1,5V........................................

网友:
短路吗?反馈正常吗?5V怎么样?版号多少,看看是不是这个图

网友:
如果是这个图,你下载一个鑫智造,里面搜G410就行

网友:
给你链接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5maodown.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464.html

网友:
3V 拉低  ?尝试断开后级 看看3V正常不 正常 重点查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