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打印正常,复印全花,这是怎么了,

楼主(2019-02-17):
打印正常,复印全花,这是怎么了,
三星4521F机子,打印正常,复印全花,这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
你先连电脑扫描一下看是不是也是花的

网友:
4521F经典故障1:进纸离合器2:扫描排线,你这个是复印功能需要扫描头扫描,那么基本就是扫描排线这个问题了

网友:
复印功能需要扫描头扫描,那么基本就是扫描排线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