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000版号NM-A361待机偏高维修

楼主(2019-02-17):
刚过春节就接到一同行送来的笔记本,联想V3000,故障描述为不触发,上维修电源一看,待机0.2A,有点偏高,怀疑桥有问题,报价后拆机!

待机偏高

拆机后看到版号NM-A361,与G50及G40部分机型相同

主板板号

习惯性打值,都正常,没有明显短路,上电再测发现问题了!!

待机3.3V上到了3.9V左右,有点偏高了

5V待机正常

断开3.3V后的跳线点JP303,测量电感后端跳线前端3.3V正常

再测3.3V跳线JP303后端,变成了5V

电路图上分析如下

分析可能是同时用到待机3.3V与5V的芯片损坏导致拉高了待机3.3V,在电路图上查找后发现PU602同时使用了这2路供电,拆下后,待机3.3V正常了!!

PU602为AP1930,从料板上拆一个补上,再将跳线点还原,上电,待机正常!!开机,亮机!!

亮机了,搞定收工!
上次修一台也是这一系列的机器,电流有跳变上到1.3A左右就是屏不亮,最后发现也是一个APL5930问题,看来是通病了!!

 会员203389300鑫豆2024-1-29 18:25
 会员448859300鑫豆2024-1-15 09:58
 会员925150300鑫豆2023-12-30 12:13
 会员1162274300鑫豆2023-11-25 18:24
 会员11501922元2023-5-10 10:50

网友A:
楼主技术真高,分析透彻,值得学习。

网友B:
连我这种小白都能看懂、说明小哥的表达能力相当不错呀、再接再厉、争取写出更多这种浅显易懂的帖子、不要像那些假大神靠近了

网友C:
这估计是通病,我修过3都是这问题

网友D:
电压升高还真是没见过

网友E:
楼主。咱两的电流表一样。  我的只不过是4位显示的

网友F:
楼主分析的还可以!我修的话可能不会想到这样,不知道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话能不能修出来

网友G:
高手的范儿,清晰明了的节奏,看这种贴子就是带劲,不故做清高和神秘。好贴子,电脑端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真高,分析透彻,值得学习。

平时太忙了,上次的经验其实已经拍了照片,但是没有时间写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我这种小白都能看懂、说明小哥的表达能力相当不错呀、再接再厉、争取写出更多这种浅显易懂的帖子、不要像 ...

迅维是我们修机的最大助力,大家都应该多抽时间发贴看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估计是通病,我修过3都是这问题

同意,有时不拆机的话可能会误判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升高还真是没见过

我也第一次见,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咱两的电流表一样。  我的只不过是4位显示的

这个电流表比旋钮的好用,旋钮老失灵,没有时间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分析的还可以!我修的话可能不会想到这样,不知道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话能不能修出来

打值没有问题,就想可能不是桥的问题,断开跳线才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手的范儿,清晰明了的节奏,看这种贴子就是带劲,不故做清高和神秘。好贴子,电脑端去加分

多谢加分,有好经验一同分享,共同进步,共同赚钱!!

网友H:
我也修过一台 类似机器 cpu风扇旁边也有一个这样芯片 坏了容易cup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修过一台 类似机器 cpu风扇旁边也有一个这样芯片 坏了容易cup不工作

是的,APL5930在这款板子上坏的比较多!大家多备一点

网友I:
这样的电流应该能摸出来吧???

网友J:
贴子让人一看就懂,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的电流应该能摸出来吧???

这个电流应该能摸出来,但是我没想到去摸

网友:
引用 网友J:
贴子让人一看就懂,感谢你的分享

只要用心拍照,应该都没有什么困难的

网友K:
简骇易懂!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K:
简骇易懂!值得学习!

只有大家都把自己遇到的维修经验分享出来,这个论坛才能更好地服务大家

网友L:
我靠,我靠。。。我手里有个13269-1跟你这个一样的啊,线性3.9V了,机器时触发时不触发,。能触发时候线性是3.3V在正常。只要是3.9v必定不触发,线性3.9PWM也是3.9...一会参考你的修修看。。我这个板子是二修的,被人在内存供电和1.05V做了手脚,EC复位也被人干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靠,我靠。。。我手里有个13269-1跟你这个一样的啊,线性3.9V了,机器时触发时不触发,。能触发时候线性 ...

嗯,这种现象比较少见,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觉得有意思,就想发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M:
楼主,写的详细 图文并茂;加分!希望多多发贴!

网友N:
谢谢楼主分享,,之前碰到这种问题,都搞不好,现在好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写的详细 图文并茂;加分!希望多多发贴!

谢谢,坛友的鼓励与支持是我们发贴的最好动力

网友A:
电压升高也会造成不触发。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谢谢分享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升高也会造成不触发。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谢谢分享楼主。

谢谢,坛友的鼓励与支持是我们发贴的最好动力

网友:
分析透彻,值得学习。。。。。。。。。。。。。。。。。

网友O:
看的非常明白 感谢楼主分享 以后碰到就能直接秒杀了

网友:
简明扼要,直击要害。佩服·佩服。。。。。。。。。。。。。。

网友P:
楼主分析的很好,估计要加精华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的非常明白 感谢楼主分享 以后碰到就能直接秒杀了

谢谢,坛友的鼓励与支持是我们发贴的最好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分析的很好,估计要加精华了啊

谢谢,坛友的鼓励与支持是我们发贴的最好动力

网友Q:
在我面前,我要让你们知道拳头大才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Q:
在我面前,我要让你们知道拳头大才是硬道理!

啊,沙钵一样大的拳头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R:
相机开启红外功能可以拍到哪个位置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R:
相机开启红外功能可以拍到哪个位置发热

哦,真是实战经验,多谢分享!!还没有试过这个功能,以前想买个红外线设备,太贵了,买不起!!

网友S:
学习了  哈  这个收多少钱啊  换桥 的价格 哈哈..........................a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靠,我靠。。。我手里有个13269-1跟你这个一样的啊,线性3.9V了,机器时触发时不触发,。能触发时候线性 ...

怎么样了 修好了么???。。。。。。。。。。。。。。。。。。。。。。。。

网友T:
一般还没拆机插电这么大的电流多以为是CPU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学习了  哈  这个收多少钱啊  换桥 的价格 哈哈..........................a

嗯,报的修好的价格,不管怎么修好,都收这个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一般还没拆机插电这么大的电流多以为是CPU烧了

是的,现在的桥和CPU都在一起的,一坏桥,就要连CPU一块儿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贴子让人一看就懂,感谢你的分享

谢谢,坛友的鼓励与支持是我们发贴的最好动力

网友V:
APL1930这芯片咋这么容易坏啊!我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V:
APL1930这芯片咋这么容易坏啊!我也遇到过!

兄弟,是APL5930,在联想一体机中也有用到,也常坏,导致黑屏就是它!

网友W:
说明小哥的表达能力相当不错呀、再接再厉、争取写出更多这种浅显易懂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W:
说明小哥的表达能力相当不错呀、再接再厉、争取写出更多这种浅显易懂的帖子

谢谢,坛友的鼓励与支持是我们发贴的最好动力

网友:
兄弟们加油,争取帮顶到精华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N:
谢谢楼主分享,,之前碰到这种问题,都搞不好,现在好了,学习了

谢谢,坛友的鼓励与支持是我们发贴的最好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我这种小白都能看懂、说明小哥的表达能力相当不错呀、再接再厉、争取写出更多这种浅显易懂的帖子、不要像 ...

多谢支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写贴的动力,争取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的电流应该能摸出来吧???

多谢支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写贴的动力,争取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J:
贴子让人一看就懂,感谢你的分享

多谢支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写贴的动力,争取精华!!!

网友:
为什么现在看帖子都要钱了

网友:
修的不错,楼主像这样的机器你们哪里要价多少啊!同行或者顾客?方便说一下吗!

网友:
这个飞线飞的真有技术!!!!!!!!!!!!!!!!!

网友:
非常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再接再厉、争取写出更多这种浅显易懂的帖子

网友:
没事了,来看看贴,学习到很多前辈经验,感谢

网友X:
这种故障确实很少见,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
贴子让人一看就懂,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种故障确实很少见,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

多谢支持!!!!!!!!!!!

网友:
这技术大神啊  帖子也写的很好  很到位  谢谢了

网友Y:
楼主表现的很沉稳,不急不躁,按部就班,步骤清晰,分析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Y:
楼主表现的很沉稳,不急不躁,按部就班,步骤清晰,分析透彻。

谢谢支持,有好的经验一定分享出来给大家!!!!!!

网友:
这个真的还没注意到哦,要是我,估计就查下反馈后换芯片了。。长知识

网友:
分析透彻,值得学习。

网友Z:
我还以为是HP的V3000

网友:
引用 网友Z:
我还以为是HP的V3000

HP V3000现在见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贴子让人一看就懂,感谢你的分享

谢谢支持,大家共同努力,让论坛更能帮到我们彼此!!

网友AB:
后面内容我没看,我猜猜,应该是后级电路某个芯片短路,导致电压串了过来

网友AC:
老铁,厉害,有个问题让我不明白,怎么确定是PU602拉高了待机电压,是不是待机3V、5V后极短路,前级正常?

网友AD:
引用 网友AC:
老铁,厉害,有个问题让我不明白,怎么确定是PU602拉高了待机电压,是不是待机3V、5V后极短路,前级正常?{ ...

因为后级短路会拉低电压,不会抬高,而且打值正常,再者断开后级跳线判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因为后级短路会拉低电压,不会抬高,而且打值正常,再者断开后级跳线判断的

哇哦,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真高,分析透彻,值得学习。

厉害 啊 呵呵呵     高手 就是高手 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后面内容我没看,我猜猜,应该是后级电路某个芯片短路,导致电压串了过来

对,就是5930内部击穿,导致5V待机给到3V待机上了

网友:
这个电流表比旋钮的好用,旋钮老失灵,没有时间更换!

网友AE:
我也越到这个联想V3000笔记本了 i7处理器的,BIOS刷了EC也换了不管用开机按开关电流上0.5就掉电了,淘宝买一块I3的板子还450元呢

网友AF:
3v的电压,最高在多少以内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F:
3v的电压,最高在多少以内是正常的?

波动在0.5V左右吧!!

网友AG:
这种方法很使用我也路过学习了下?技术确实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这种方法很使用我也路过学习了下?技术确实可以

多谢肯定,今天遇到2台机器,1台联想S410,上电触发后电流在0.5A左右跳变,取下CMOS电池,再开就好了,另一台CQ45 ,大写灯闪2下,也是同样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我也越到这个联想V3000笔记本了 i7处理器的,BIOS刷了EC也换了不管用开机按开关电流上0.5就掉电了,淘宝买一 ...

查一下各种二级电压有没出来,检查5930的工作状态

网友:
联想的机子还是比较好弄的,!!!!!!!!!!!

网友:
LZ思路快准, 查找问题点6666

网友:
贴子让人一看就懂,感谢分享

网友AH:
学习了 ,这个最后是哪里短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学习了 ,这个最后是哪里短路呢?

那你到底学习到什么了?连哪个短路也没看出来吗?

网友:
这个真的厉害了啊

网友AI:
这个版号的机器修过一些,待机那里容易烧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还很有点难度呀,让我修我也得修好久

网友:
刚修道跟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AD:
引用 网友AJ:
刚修道跟你一样的问题                                                                                 ...

看来就是通病了,希望有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I:
这个版号的机器修过一些,待机那里容易烧

看来就是通病了,希望有帮到你

网友AK:
thank u very much, thanks a lot, this post was very helpful.

网友:
这板载u看到待机高的都怕 一般都是 cpu发烫,3v短路白拆装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啊。看来我们都没法比了

网友:
分析的透彻,绝对高手

网友:
分析的透彻,绝对高手                                                                                                    。

网友:
思路很重要,,,,,,,,,,,,,,,,,,,,,,,,,,,

网友:
路过学习下技术还是可以的?现在机子么图纸就是不好搞

网友:
正需要下载了。。。。。。。。。。。。。

网友:
分析透彻,值得学习....................

网友AL:
非常感谢,不过付费的部分没有浏览 很可惜                                        。

网友:
引用 网友AL:
非常感谢,不过付费的部分没有浏览 很可惜                                        。

用到的时候再付费吧!

网友AM:
确实是很牛逼,这么难搞的都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M:
确实是很牛逼,这么难搞的都能搞定

不算太难了,今天又遇到一个G50-80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2019-03-19):
引用 网友AK:
thank u very much, thanks a lot, this post was very helpful.

I'm happy it can hlep you!

网友:
这都可以当教科书呀, 写的真是详细

网友:
修的真细  要是我就就一顿换!

网友:
桥坏了吧,待机高,这种基本是cpu

网友:
这个维修很有水平啊

网友:
遇见了一个大神 想和你学学

网友:
apl5930太爱坏了,记得有一款一体机用它做的显卡的一个供电,就老是坏

网友:
有待机不触发能是什么问题呢?VVVVVVVVVVVVVVVVVVV

网友:
引用 网友AN:
桥和cpu一体的吧,要是桥坏就挂了

桥和CPU都没有事,是5930的问题,遇到好多台了

网友:
我记得这机器的BIOS特别的容易坏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D:
看来就是通病了,希望有帮到你

确实是帮到我啦,蛮不错的,希望经常出贴

网友:
楼主技术真高,分析透彻,值得学习。。。

网友:
大神分析到位,学习了.

网友:
精华必须的

网友:
好帖,千年难道遇到的好帖,楼主好技术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电流表跟我的一样,想换旋钮的了

网友:
思路独到 不错 有时候修机还是不能按死套路

网友:
通俗易懂

网友:
思路可以 这种问题不好搞

网友:
搞这种问题我一般都是收200以上
softjun
对的,这种不能太便宜了!!
详情

网友:
搞这种问题我一般都是收20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O:
搞这种问题我一般都是收200以上
对的,这种不能太便宜了!!

网友:
待机偏高 还是比较好修的 一般都能搞定

网友:
你的帖子让我耳目一新,修机的思路又有了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挺多的记得还有一款一体机也用这个芯片老爱坏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咱两的电流表一样,我又买了一个旋钮的,这个不方便

网友(2019-04-18):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老哥 水平不错啊

网友:
同意,有时不拆机的话可能会误判桥问题!!

网友:
这机器这个问题看来真的是通病了,我也碰到了这个情况

网友:
目前还没修到过 下次注意

网友:
我是一个小白,昨晚看了一晚上贴,我发现这里高手很多,交流非常友好点赞

网友:
楼主是个高手,加分

网友:
晕,学习了,还没有遇到这个情况呢.........................

网友:
这种电压高一点点的根本就不会注意。以为是好的

网友:
电压升高还真是少见,还好细心,要不这样的真不好搞

网友AP:
5V也不正常,才4.8V。
softjun
+-0.3V之内算是正常吧
详情

网友:
维修思路好!就是修板子简单!!!!!!!!!!!

网友:
这种算是通病 维修不易 支持下 学习下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不是很好修 容易出错

网友:
多发些贴子出来,让小白也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了 精辟 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P:
5V也不正常,才4.8V。
+-0.3V之内算是正常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先做记号 以后 遇到 再来付费

网友(2019-06-21):
谢谢分享了 ,付费的旧不继续看了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太牛B了!

网友(2019-09-06):
我 擦 还没正式开始就收费。。。简直是无语。。。。。。每次都是这样 何必呢

网友:
分析可能是同时用到待机3.3V与5V的芯片损坏导致拉高了待机3.3V,在电路图上查找后发现PU602同时使用了这2路供电,拆下后,待机3.3V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