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本 用0833132换0833002正常使用

楼主(2019-02-17):
dell 本 用0833132换0833002正常使用 此机 pu1000电感对地开机电流1.0 断开电感 电流0.4 看
只进了显卡 原显卡0833002用0833132代替 换好 开机还是0.4 后怀疑cpu也坏了 换了u开机正常跳变 装散热片测试 亮机正常进系统
cpu
显卡

网友:
主板是la-8251p 忘记写了 机器型号 没记住

网友:
谢谢分享 以后可作参考。。。。。。。。。。。。。。。。。。。。。。。

网友:
可以可以、欣赏你的勇气、佩服你的运气、虽然你做的毫无意义、还是要保留你的屁屁

网友:
对,有版号才能有所参考。。。。

网友:
实践出真知,.........以后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