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6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2-17):
二修,上家刷了bios.扔给了我,测量开关到EC正常,ec到南桥没有发出信号。看来是EC的问题。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没有读BIOS,,仔细看连接BIOS是三脚的电阻腐蚀。更换后,测量b los1256脚的阻值,发现六角不通,,直接飞线解决。

本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是心细。加运气。

网友:
修这种问题 时序很重要。。。。。。。。。。。。。。。。。。

网友:
修这种问题、运气很重要、最重要是细心加耐心

网友:
这都能二修说明上家水平也够可以的,典型的触摸板渗进去水了

网友:
这上家也太不仔细了!不管现在人浮躁了!静下心机器好难啊!白天事情太多了!

网友:
最佩服修的认真的师傅。。。。。。。。。。。。

网友:
一般来说,二修机不好弄,故障更多,你运气不错,也挺心细

网友A:
EC的问题。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没有读BIOS,主板其他供电正常吗?

网友:
bios一般坏不了修线路是对的a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的问题。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没有读BIOS,主板其他供电正常吗?

机器是不触发,,谈何其他,,,

网友:
这哪里是运气,是技术纯熟的表现,能查到BIOS了,故障也就那几个了,

网友:
cq系列是不愿意坏bios的

网友:
BIOS出问题的感觉越来越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上面说的对 这与运气没关系  只能说上家还好没乱动板   时序清楚修机才快

网友:
还是要清楚时序才好弄。不然不好搞

网友:
图文并茂 学习 了

网友:
加分  加分

网友:
这飞线好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