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70关机死机

楼主(2019-02-17):
如题进U盘PE系统关机就死机,不关机都能用,不认硬盘,BOIS显示有硬盘。CPU供电和显卡供电的铁MOS管都改过了,BIOS也刷了三四个都一样死机。请大师指点下哪里有问题?会不会是南桥挂了。

网友:
你这种情况南桥的可能性大些哦,你可以先加焊下南桥,如果不行,只能换南桥试下了

网友:
死机,一般南桥的可能性大,这种的,就直接换,不要加焊

网友:
南桥可能性很大 换一个试试

网友:
直接换南桥试试吧        不认硬盘就量量供电 数据对地阻值

网友:
南桥不触发导致的

网友:
条件允许加焊下是可以的,看有没有改善,PE里也不认盘吗,最好换个硬盘或拆掉再测试。

网友A:
换个硬盘好了但是无线网卡显示有差号,打不开。

网友:
BIOS刷过可以干桥试试,先加焊,不行换掉

网友:
内存硬盘啥的全换一遍,还不行要是价格能报上去,可以换桥试试

网友:
换板子吧,兄弟,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南桥换了再说

网友:
去掉外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硬盘好了但是无线网卡显示有差号,打不开。

强制开启无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