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8 820-00875-01 灰屏有背光,没图像

楼主(2019-02-17):
测过LID,正常。主板BIOS在论坛找了一个,刷上去不行,原来的机器是可以进系统,大小写有反应,论坛BIOS ME是11.0.12.1010,原来BIOS ME是11.8.55.3510,主板板号是:820-00875-01,主板屏信号很难测,这个机器要接上电池才能开机。电池3M胶粘在C壳上面。搞了6个小时,不敢下重手搞。有没有遇到这类问题的同行,提供点信息。下面是主板图片和原机BIOS,有需要参考一下。

网友A:
确定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屏的问题?

不好确定,买个屏测不是一般的麻烦,看看大伙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明天再看一下,怎么处理

网友:
这个机器屏坏的多。。。。。。。。。。。。。。

网友:
最好先搞个屏回来,别弄坏主板了。不是就退呗

网友:
这款机器上半部设计有问题。上半部坏的比较多

网友:
这个机器没修过,typec太难了

网友C:
现在重点不是type-c的问题,而是屏显不显的问题,不要偏离话题好不,个人认为还是先确定屏,哪怕同行借个,查EDID信号通信是否正常。

网友D:
必须先换屏测试,还有这主板不用电池也可以正常触发的啊,1708的type c 好修多了,毕竟它只有2个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必须先换屏测试,还有这主板不用电池也可以正常触发的啊,1708的type c 好修多了,毕竟它只有2个芯片。

我直接用type c 接了一个5V,没有电流,开关没有反应,接上电池,再接type c 有电流,开机有反应难道可以跳过type c飞线 直接触发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重点不是type-c的问题,而是屏显不显的问题,不要偏离话题好不,个人认为还是先确定屏,哪怕同行借个, ...

这没edid的 edp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重点不是type-c的问题,而是屏显不显的问题,不要偏离话题好不,个人认为还是先确定屏,哪怕同行借个, ...

没edid的……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屏的问题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屏试试   额呵呵呵

网友:
最好定个屏幕回来试试,这机器很新

网友:
这没去看图纸,但原理相通,不是不走EDID就不好查屏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用type c 接了一个5V,没有电流,开关没有反应,接上电池,再接type c 有电流,开机有反应难道可以 ...

type c 接5V?没理解。如果没升压,当然不会触发,如果升压到20v,就会自动触发。直接在PPBUS接12v也能触发,如果非要接电池才能触发,那你主板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type c 接5V?没理解。如果没升压,当然不会触发,如果升压到20v,就会自动触发。直接在PPBUS接12v也能触 ...

好的  我试一下,这个没有试过,怕搞坏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type c 接5V?没理解。如果没升压,当然不会触发,如果升压到20v,就会自动触发。直接在PPBUS接12v也能触 ...

你这个是直接在type c接口哪里接个20V吗?

网友:
不好确定,买个屏测不是一般的麻烦,看看大伙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明天再看一下,怎么处理

网友E:
屏的嫌疑大,最好能排除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的嫌疑大,最好能排除屏

先换屏了,之后是什么结果我再说明一下

网友:
这机器屏是坏的多

网友:
EDP屏虽然没有EDID了,但那EDP屏也有HPD 和AUX CH 及DATA啊,见招拆招修机要灵活,我说的只是思路,不会见了EDP就不懂搞了,原理差不多的,

网友:
屏,屏线,转换芯片都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确定,买个屏测不是一般的麻烦,看看大伙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明天再看一下,怎么处理

这个问题就是屏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用type c 接了一个5V,没有电流,开关没有反应,接上电池,再接type c 有电流,开机有反应难道可以 ...

大哥。你要知道 type-c的接口原理。

网友:
路过  我个人觉得是屏的的毛病,这个机器单独主板 接电源是要自动触发的。你这机器主板也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