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V LE 15秒断电问题

楼主(2019-02-17):
这个主板年前测试 好的,今天客户搬过来说报错,刷BIOS换跳线都不行,是不是官网的BIOS不行,有那我提供一下好用BIOS 试试看

网友:
怎么搞的,华硕主板 USB15秒关机 ,大部分都是0C#出错造成的,难道工程师连这个都不知道?

网友A:
不关程序问题的,是usb过流报错了

网友:
USB问题啊,15秒掉电故障,发帖的不是本人吗?

网友:
死活就这个这个报错气死了,不知道报错什么呢

网友:
南桥旁边的排组  你可以点位图,usb#oc  不对造成的

网友:
这个提示EC什么问题,不是USB过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关程序问题的,是usb过流报错了

这个英文提示不是usb过流报错,是EC程序报错

网友:
华硕找南桥旁的822啊.0..............

网友:
这个  应该好修啊 ,BISO  在T B 买 就行啦

网友:
是EC或者EC程序问题,换个E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英文提示不是usb过流报错,是EC程序报错

没留意看EC是不带程序的,应该还是检测出问题

网友:
内存频率有点奇怪。。换过内存没有?

网友:
我挨过!你的是固态硬盘吧???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还可以查查IO的12v 5v电压检测是否正常

网友:
换BIOS硬件。。。。。。。。。。。。。。。。

网友:
换个bios试试先吧。再看其他问题哦

网友:
是不是IO的12v 5v电压检测不正常。

网友:
翻译过来的也看不懂。。度娘上有说电池没电的反正说啥的都有,自己测量一下吧,IO那一片

网友:
我遇见过这个问题!没修好

网友:
华硕通病,15秒关机 ,usboc# 找882排阻

网友:
USB过流保护了,查一下USB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