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不开机二修机 维修

楼主(2019-02-17):
今天拿到同行一台联想G475(AMD老机子)说开机屏不亮,我一想肯定是通病 电池CMOS电压不对。果断接上电源发现电流在0.10处无跳变 (此处电流显示肯定没有CPU电压),然后打电话问同行确认一下说机器来的时候什么情况,同行说来的时候电流有跳变0.35-0.65-0.90-0.65 他干过南桥和CPU(此板为集成AMDCPU)都是一样 他不打算修了 完全装机后在开机电流0.10 无跳变 掉电 客户说他修坏了 让恢复原样(2B客户真多)无奈他拿我这边让看看。根据同行描述按步就班来吧 一个电感一个电感测量 先测3V.5V正常 内存供电1.5V正常 1.8v正常 1.1v桥供电正常 然后在显卡供电发现为0V (不正常肯定没有CPU供电)重点查显卡供电,根据PDF(如上图)查供电芯片工作条件发现PQ202第一脚无电压继续往前查发现PQ203第二脚为低电平(正常情况下高电平导通)仔细在板子上观察发现PR220电阻(如上图红圈)有点破碎(肯定是装机的时候没有插电源线压碎了)果断换之 接电源 电流哗哗的上 ,电流是有了但还是不亮 仔细观察这应该就是通病了,测量CMOS电池电压为零 果断换之(手上暂时没有同样的电池改装一下如图上)。在上电屏幕亮机了,反复测试(OK)维修到此结束
注:此机换完电池一定要拆除南桥上面右下脚的电容,不知道那个可以在关机状态下拔掉电源线和电池测试那个电容有电压就拆掉那个 这是此机通病电容漏电。

网友:
好帖子  学习了  努力ing  成为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