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e8前摄像头无法使用,换个新的也是打不开,怎么维修,

楼主(2019-02-17):
有哪些问题可以解决,我是刚学习维修的

网友:
跟新系统看看

网友A:
有什么现象么,完全打不开还是打开黑屏之类的

网友:
转换不过来,后摄像头好的

网友:
系统更新后面的摄像头有时可以有时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现象么,完全打不开还是打开黑屏之类的

两个摄像头重装后,能用几次,要莫卡死,要么打不开

网友:
转换前摄像头时候一闪一闪就是转换不过来

网友:
我自己的手机,想学习修,帮帮忙

网友:
系统不要ota更新。  直接下载 官方 原包。odin  刷机模式下全刷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