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扩容+平刷降级

楼主(2019-02-17):
趁着12.1.1测试版验证还没关闭,赶紧来一波降级,因为手机32G内存用着不舒服就想着扩容后再降级。

拆机什么的就不说了,降级扩容前先备份好自己数据,如果你的机器没有提前备份Shsh2就看帖玩玩吧。

除胶
861DW 温度250 风速50

拆硬盘 温度350 风速50

除板底胶 温度250 风速50

原硬盘拆下来后读取底层数据 新硬盘写入原硬盘底层数据。

最后装上新硬盘 扩容完毕。

装机刷入12.1.1测试版系统,然后准备降级文件开始降级。

固定G值+平刷教程参考威锋大佬的帖子:
【FutureRestore/shsh2/固定随机值】iOS12.X平刷教程
https://bbs.feng.com/forum.php?m ... 78&fromuid=12643131
(出处: 威锋论坛)

只需要图纸标注的6个文件即可。

把文件夹放到桌面 然后手机固定好G值。
正常模式、恢复模式的手机连接到电脑(两种状态都可以)
win+R一起按,输入cmd,确定,打开cmd命令框。
  • 定位文件夹路径:输入cd,然后空格,将FutureRestore文件夹拖到cmd命令框里面,回车。
  • 输入刷机指令
  • futurerestore.exe -t shsh.shsh2 -b baseband.bbfw -p BuildManifest.plist -s sep.im4p -m BuildManifest.plist -w A.ipsw

  • 输入后回车,电脑自动开始刷机,刷机时间一般不会超过10分钟(我的win7 i3老爷机8分钟刷好),进入恢复模式切换到正常模式时屏幕一定会绿屏。期间不要对电脑进行任何操作,包括不可点击命令框以内的任何区域,不要关闭显示器,笔记本不要盖上盖子。
  • 如果报错,只要手机进度条还没走动,都是可以用爱思助手退出恢复模式的;如果手机走进度条中途人为或者软件原因造成停止刷机报错的,将无法退出恢复模式。

恢复数据

  • 最后附上成功图

如果报错以及其他细节参考帖子

欢迎大家加群探讨 共同学习:
QQ群:243814553
点击链接加入群聊:https://jq.qq.com/?_wv=1027&k=5XnVyeL

网友:
HAO棒呀,学习学习,今天来到了一个好战,赞啊那

网友A:
楼主扩容需要解绑Wi-Fi吧,好像没有提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扩容需要解绑Wi-Fi吧,好像没有提到

嗯 这都是常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扩容需要解绑Wi-Fi吧,好像没有提到

扩容好像不需要解绑WIFI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扩容需要解绑Wi-Fi吧,好像没有提到

上测试架后会自动解绑

网友:
固定G值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不错,苹果机器也是,升级还有坏硬件的风险

网友:
可以降级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苹果机器也是,升级还有坏硬件的风险

7代基带坏的挺多

网友:
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得有Shsh

网友C:
降级可以降到什么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降级可以降到什么版本

10系统都可以,只要你有Shsh。

网友:
底层有WiFi的地址不用解绑WiFi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