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拆恢复V星b350主板BIOS

楼主(2019-02-17):
V星b350主板+amd1600x,电压默认最高1.448v,网友说太高啦,让更新bios试一下。好吧,图省事,也信任V星,windows下V星在线软件自动扫描升级,下载-更新--------------完蛋啦。键盘鼠标锁死,360阻止程序运行,等20+分钟,也不见自动重启。windows下V星在线软件自动扫描升级最好不要用,血的教训啊
重启 自然黑屏,各种方法都试啦,不能恢复,黑大傻的360并没有真正阻止更改啊,又何必去干扰呢?纯粹是多余!!
查询本站及其他网站,包括V星论坛,都说只能返厂那,返厂那个麻烦啊。但有人提供有jspi1接口可以用,不用拆芯片(mx25u12873f),倒是找到这个接口,网上多是10脚的,新主板是12脚的,无奈又用万用表逐个确认一遍,结果如下:注意其他主板不一定完全一样啊,最好重新测试
已经有烙铁和热风枪,想试试自己修复,又不想破坏主板原貌,就查资料这个芯片是1.65-2v电压16m,找朋友一个几十的编程器不支持这个芯片。上网看看支持低电压的都在200左右,狠心购机,又看8口转接线要20+,不值,网上说6线就可以,反正我不清楚,全都接出来,就自己找单6杜邦小插头线刚好是2.0mm的,自己用洞洞板接成12脚转8脚的“适配器”,实际上是8+1(3.3v的9脚接主板3.3v,估计链接其他电路,必要时可能要外接供电或主板上电----猜的不要当真)。

等编程器到手先用直插的芯片试一下没问题,就把主板外的东西全拆掉,包括cpu。用“适配器”链接主板jspi1接口,用笔记本电脑安装编程器,编程器已连接-------选择芯片型号-------无误--------------试读取芯片文件--完成。说明编程器支持以及接线良好,接下来装载更新文件,一键完成,约4-5分钟全部完成。拆除接线,装机-----------点亮o(* ̄︶ ̄*)o。主板没有接电,全由编程器接管芯片8只脚
不是很好看
b0升d0还是默认最高1.448v。纯粹是折腾啊。。。。。。
为了以后再次利用,对“适配器”用胶带纸进行美化加固,防止扯断线。
本人的一次体验,仅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心牛皮吹破了,修过的厂家会不知道,除非是你当的售后技术

肯定不知道的。     只要细心点,大家都是人,厂家也是人做的。 如果这样都做不到,说明你BGA技术不怎么的。

网友A:
那么麻烦,直接用风枪把芯片chui吹下来,用编程器写好,再装上,用洗板水洗干净,这样就和原装主板一模一样。厂家也看不出来拆过芯片的,不要说这样一个小芯片,就是南桥换了,厂家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麻烦,直接用风枪把芯片chui吹下来,用编程器写好,再装上,用洗板水洗干净,这样就和原装主板一模一样 ...

夸张了啊,桥芯片一般都有上胶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麻烦,直接用风枪把芯片chui吹下来,用编程器写好,再装上,用洗板水洗干净,这样就和原装主板一模一样 ...

小心牛皮吹破了,修过的厂家会不知道,除非是你当的售后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知道的。     只要细心点,大家都是人,厂家也是人做的。 如果这样都做不到,说明你BGA技术不怎么 ...

你BGA技术再牛逼,能够做完后保持南桥芯片不黑,还是原来的深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