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雷神X5Ta BIOS

楼主(2019-02-17):
DA0NL5MBAE0 REV:E     I7 7700HQ GTX1050TI  原厂BIOS 亮机图见下

x5ta bios.rar

网友:
正好需要!下载来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2019-03-20):
下来试一下我的是按开关灯亮,主板不加电

网友(2019-04-23):
BIOS是好的   感觉开机有点慢  要等 10秒钟 才能亮机

网友(2019-11-30):
资料是好的  可以开机  速度慢 需要改ME

网友(2020-01-16):
我的换了南桥后开机显示太慢了。

网友(2021-01-04):
可以亮机,20秒左右

网友A(2022-02-21):
我的电脑触发0.03a电源灯亮下载试试看看

网友(2022-06-10):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触发0.03a电源灯亮下载试试看看

碰到两台  加焊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