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3sv白屏

楼主(2019-02-18):
n53sv白屏 19v 3.3v都有会不会是显卡问题

网友:
屏幕电压测试下

网友A:
你要测试屏供电3.3V 有没有是···························

网友:
你要测试屏供电3.3V 有没有是··························

网友:
屏幕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看看 线

网友B:
测一下主板的3,3V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测试屏供电3.3V 有没有是···························

屏供电有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主板的3,3V有没有

屏供电有3.3.........................................

网友:
一般来说白屏供电可能性比较大,看看屏接口有没有3.3V屏供电,没有的话从主板屏接口查

网友:
白屏经验来看  很少显卡问题。

网友:
今天我们店里一台华硕一台戴尔白屏都是屏坏了,先换屏试一试。

网友:
这种情况得看看edp电容的对地阻值了

网友:
仅仅是接口有19V和3.3就去判断显卡问题太过武断,建议换屏和屏线测下,又不是很麻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