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8 正常关机后会重启有谁修过同样问题

楼主(2019-02-18):
A1708 正常关机后会重启其它功能都正常,就是正常关机后会就再开机,(强行关机不会)外设都断开还是一样,BIOS刷过 有哪们朋友有修这同事问题的,这都不知道从哪下手,不知道EC会不会引起这问题

网友:
普通电脑是pcie-wake这个信号有问题 会重启

网友A:
这个机器的主板 也太小了吧  和手机差不多了

网友:
修过华硕笔记正常本关机会重起      网络唤醒电压不常    苹果的没见过

网友:
期待  维修结果 呵呵呵呵      看看结果吧

网友:
我没修过、我不知道

网友:
什么系统

网友:
你的问题是打开屏幕自动开机吧,厂家设计这样的,可以系统内关闭

网友:
是不是网络唤醒?

网友B:
这种机器都是开盖自动开机…………

网友:
看到评论都说开盖自动开机  看来这个是正解了

网友:
谢谢你,楼主你的帖子太好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都是开盖自动开机…………

不是说开盖自动开机,是没办法正常关机,关机后会自动重启

网友C:
遇到过一台 键盘排线不接可以 后面C壳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一台 键盘排线不接可以 后面C壳换了

我键盘 硬盘 这些全断了还是一样

网友D:
估计还是主板问题 现在主板问题都不好修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啊   持续关注中 好了麻烦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还是主板问题 现在主板问题都不好修了

是啊,现在新苹果主板都不好整,都是一些小毛病,搞的脑壳疼

网友:
苹果的没见过

网友E:
问题解决了 是ap_pcie_wake 这路电压拉低了,换了一电阻就正常了,换完电阻装上去试了一下正常了就不想再拆开来拍照了,太多原理我也不懂 土匠出生 大家多多包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主板 也太小了吧  和手机差不多了

这个主板比手机大的多,iphone6的主板只能有他10分之一,只是图片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问题解决了 是ap_pcie_wake 这路电压拉低了,换了一电阻就正常了,换完电阻装上去试了一下正常了就不想再拆 ...

类似于lid,1708只要开屏就会自动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类似于lid,1708只要开屏就会自动开机

新款的开盖就会自动开机,这种可以在电脑上设置关掉

网友:
这样的问题没有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