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显示充电中,实际不充电

楼主(2019-02-18):
联想y410p显示充电中,实际不充电。充电问题修的比较少。论坛查了好多资料都没有说充电芯片bq737的工作条件的。后来只能借鉴多篇文字里面的提到的条件。测试第六脚ACDET貌似有问题,正常是2.5-2.8左右。我这个有4v。查看其中分压电阻中的上拉电阻390k阻值变了。换了一个电阻后第六脚电压恢复到2.6v。此时插上电池和电源显示电流3.3a左右,充电正常!
图片怎么不能上传啊?郁闷

网友A:
什么充电芯片 ACDET不正常能过保护隔离?

网友:
ACDET脚很重要的,下次注意了

网友B:
不可能是这个原因吧高了一点点而已,

网友C:
辅助电路图作讲解会更容易让人理解和记忆,贴子变的也生动多了,建议楼主采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辅助电路图作讲解会更容易让人理解和记忆,贴子变的也生动多了,建议楼主采纳

我帖子上不是说了吗,图片不能上传。要不然肯定有图片的。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充电芯片 ACDET不正常能过保护隔离?

bq737啊。我帖子里面不是写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是这个原因吧高了一点点而已,

我也不太懂。但是事实上就是换了一个电阻解决了问题

网友:
上传图片可以多得一些下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