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DELL 15-5559 LA-D071P I7 CPU

楼主(2019-02-18):
客户的主板cpu坏了淘了一个主板回来开机出现图一 无奈开机就卡在这个界面,只好把原来坏主板的bios备份下来合成一个ME进去测试无问题附上亮机图,此BIOS合成版本解决亮机慢,掉电,风扇狂转等问题!

网友A:
公版me还是你本机me的.....................

网友:
第一个图是叫你输入tag号码,机器背面呢。

网友:
刷了bios或者维修站更换的主板tag号都是清空的,换板的时候输入客户STAG号码,只输入第一个空格的内容,第二个不需要。TAG号码在机器背面贴纸上,7位数字加字母。

网友B:
所以你原来的bios根本就没有问题,合成的bios里面有客户原来的tag号码,就不会再提示你输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版me还是你本机me的.....................

dell 官网提取出来的!!!!!!!!!!!!!!!!!!!!!

网友(2020-07-27):
是4个显存的还是8个显存的

网友:
刷完出现   alert!the ac power adapter wattage and type cannot be determined.....this warning can be disabled in bios setup

网友(2021-01-04):
引用 网友B:
所以你原来的bios根本就没有问题,合成的bios里面有客户原来的tag号码,就不会再提示你输入了。

受教了 之前一直不知道 下次再遇见的话 就明白了·

网友C(2022-07-07):
我的风扇狂转刷了 不好  还是狂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风扇狂转刷了 不好  还是狂转啊

那你的板子不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