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75主板(GA-EP43-US3L)遇到的奇怪的问题,向大家请教

楼主(2019-02-18):
一块技嘉775主板,型号:GA-EP43-US3L,使用某些CPU无法启动。
使用E6600、Xeon5150、X3363能正常启动进系统;
使用L5420、X5450在启动时,反复通电、再断电,无法进BIOS及系统。CPU风扇在通电的时候会转一下,然后就重启了,如此循环。
其中771的CPU都使用了转接贴。

主板外形如下图:

以前使用L5420能启动的时候,进入系统,CPU-Z显示的只有两个核心:

根据上面的现象,我归结为:该主板能正常使用双核CPU(包括单路和双路)、四核单路CPU;而四核双路CPU则不能正常使用。
(BIOS重新刷过,备用BIOS也用过,现象依旧,所以和BIOS应该没有关系。
网上也搜索过,这个主板上L5420或其它771四核的,成功的案例也不少。所以这个主板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的猜测是:这块主板上的CPU线路部分,和双路四核相关的线路出了问题。
所以,我想知道的是771CPU,单路和双路的针脚定义是什么区别?

另外,这个板子还有个关机后重启的问题。在系统中点击关机,总是重新启动;所以只能在关机后断电防止重启。

网友A:
这么老的板子,没必要维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的板子,没必要维修了吧

只是好奇。这个问题感觉很奇怪。也想验证一下我的思路。顺便学习学习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