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摄像头掉线啥原因

楼主(2019-02-18):
各位大神:
             监控摄像头掉线好,其中一个射像头,掉线,有时又好了,是何原因,监控连到路由器上,可以在手机上看到的那种网络录像机。

网友:
换头试试呀,线中间没有断吧??接触不好

网友:
看一下水晶头有无氧化电源的故障多

网友:
掉线肯定是wifi模块出了问题换ic

网友:
多为头和录像机兼容问题,也可能为线路过长。如果是多个头时好时坏,多为有回路。

网友:
ip是否冲突?

网友:
看是不是路由器问题啦,水晶头之类的

网友:
是不是POE的?线路长了的话很正常

网友:
换路由器试试.........................

网友:
排除法啊,一样一样慢慢试试总会找到原因的

网友:
录像机和摄像头兼容不好,有手机把录像机升级下就好了。去年冬点我就遇到过,换头,换线,最后录像机都换了,都不行,升级下录像机就解决了。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