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20I不开机一例

楼主(2019-02-18):
新年修到一台联想X220I的12寸小笔记本,现象为不开机,迅速拆机后发现能开机,正愁着呢,别是玩我一把,再次装好又不开机,鬼了,再拆开量各大电压均无异常,而且一次性触发开机,多次测没有异常,,心想别是壳子或哪个设备有问题,比如果硬盘,那就最小化排查,电池当然也不装,均能开机,当装到电池时,啪,一下就掉电,元凶终于找到,后问客户原来能不能用电池开机,客户说电池坏了,充不了电,客户也不要求用电池,那好办了,就拆下来交给她用了。所以收了1XX元,嘿嘿,
仅作记录无技术可言!!!!!

网友A:
不装电池 捡到便宜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电池 捡到便宜了 。。。。。。。。。。。。。。。。。。。。。

嗯,客户只要求能开,

网友:
是电池的问题引起的吗,电池可能充不进电了。

网友:
这样的机器是属于捡钱的 楼主运气好啊  客户不要求使用电池

网友:
捡了大便宜了   恭喜楼主啊

网友B:
我靠,这种客户沟通起来舒服,钱收的也舒服。

网友C:
这钱捡的也不容易,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靠,这种客户沟通起来舒服,钱收的也舒服。

谢谢小马哥光临读贴,这两天还会有贴发布,就是忙没时间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钱捡的也不容易,呵呵

这钱捡的太容易,新年接手第一台机器,就送钱,哈哈

网友:
这钱捡的太容易

网友D:
楼主是把客户的电池没收了吗?电池给客户等会他又装回去

网友:
电池有问题导致掉电,就这样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把客户的电池没收了吗?电池给客户等会他又装回去

谢谢兄弟加分,跟客户说好了,电池坏了,不能装上,否则主板还会坏,相信她不敢装上,嘿嘿

网友:
捡钱小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