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1.sniper b6不触发维修 (刷BIOS后能正常显示)机器冷却后给显示 是晶振问题

楼主(2019-02-18):
技嘉g1.sniper b6不触发维修  (刷BIOS后能正常显示)机器冷却后给显示 是晶振问题     贴·里也有人没解决的可以参考

技嘉g1.sniper b6.rar

网友:
技嘉g1.sniper b6不触发维修 (刷BIOS后能正常显示)机器冷却后不显示 是晶振问题  修好后一直自己在使用测试一周了 稳定    附带亮机BIOS  希望各位参考使用

网友:
技嘉g1.sniper b6不触发维修 (刷BIOS后能正常显示)机器冷却后不显示 是晶振问题  修好后一直自己在使用测试一周了 稳定 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写贴不容易啊,跟楼主学习了,下次碰到可以参考!!

网友(2019-06-11):
下次遇到要注意这个晶振,这个晶振坏掉好像不常碰到吧

网友:
谢谢 楼主  小小白  学习了

网友:
技嘉的主板用个头小的33M晶振是爱坏,谢谢大师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