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55 加焊北桥后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9-02-18):
                   昨天修的 联想G555  当时一看就 是AMD 的北桥通病   立马拆机 加焊北桥亮了   以为好了。。。  就放着测试  结果是不定时掉电     怀疑是外设引起的  拆掉所有的外设  还是故障一样     唉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修了 这么老的机子  唉     有点不想修了   。。

已经修好了  CPU背面的温控芯片坏  检测CPU温度的    换了就好了

网友:
测一下温度,或则你桥没加焊好。

网友:
散热处理的情况下,可以重植一下!!

网友:
掉电要么去比较要么刷bios

网友:
谢谢 大家的思路  明天继续。。。。

网友:
如果时间充足,建议植球,加焊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散热系统看下,比如风扇插头有没有忘记扣上去,

网友:
掉电还是看显卡,CPU.南桥,跟北桥没多大关系

网友:
已经修好了  CPU背面的温控芯片坏  检测CPU温度的    换了就好了

网友:
继续加,不行酒换了,这个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