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视下半显示发暗,右下角发白,要换逻辑板么

楼主(2019-02-18):
主板高清接口有被外力硬拽过,屏线重插活动还是不好,有可能是逻辑板不好么

可以看视频,右下角发暗发花

网友:
      屏坏了!找压屏的吧

网友:
感觉像是屏坏了,你也可以换个板试试。。。。。。

网友A:
不是逻辑板的问题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逻辑板的问题是屏坏了........................................

拔掉逻辑板右边那根屏线,左边就正常了

网友:
我家电视也那样

网友:
屏坏了,百分百的。。。

网友:
屏的问题可能性大,试互换下屏线及接口,好了就是板坏,还不行就是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