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风扇狂转灰屏

楼主(2019-02-19):
    如题机型:k42jr
    板号:k42jr rev:4.1      内存贴纸:k42jz
   故障现象:机器有的时候能开机,但是按关机之后风扇狂转灰屏。这个机器故障很多,bios会引起风扇狂转,再结合按关机之后灰屏,而且强制关机无作用,需要断电,断电后可以再次触发。刷了很多bios无果。此机显卡容易坏,风枪吹了显卡无果。看了一下cpu供电mos管,滤波电容,还有那个18k电阻,都是正常,此机是改良版这些都不存在问题。维修陷入困境,查了一下灰屏状态下的供电,发现1.5v内存供电是没有的,显卡供电有。这里大胆猜测了一下,难道是部分电压休眠了?按关机之后没有正常关机,电压状态在s4或s3?值了一个南桥,还是无果,到这里了自己都有点蒙蔽了。但是这个时候的现象发生了变化,关机之后不再灰屏,但是开机一段时间后还是会风扇狂转然后灰屏。有点无语了,过程不细说了,左思右想之下感觉问题还是在显卡那边,最后换了显卡拷机一天没有再出问题。分享给大家少走弯路,论坛上没有发现类似的现象,维修结束。

网友:
还在学习看图纸的新手..   学习了...

网友:
换南桥和ec

网友A:
先换个EC 看看吧

网友:
砸了换新的

网友:
看完再评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EC 看看吧

麻烦看清楚再评论

网友:
学习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点赞!!

网友:
已经遇到这样的问题先刷BIOS,加焊显卡。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刷下BIOS先再考虑显卡。K42显卡坏的好多。老机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刷下BIOS先再考虑显卡。K42显卡坏的好多。老机子了。

一般显卡的话  风枪加热都会好的,故障现象也比较奇葩也是没办法。

网友:
这型号笔记本都是显卡问题最多了,灰屏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显卡这个心真大。风险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