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VD 待机芯片发烫 求指导

楼主(2019-02-19):
ASUS K55VD 待机芯片发烫 求指导维修  没有图纸无法下手  高手指教

网友:
待机芯片旁边大的电容一般是19V供电,用的粗线;两边对称的两对电容和电阻是自举电容电阻一端19V,芯片这一端5V;比19V电容小一点的两个是线性输出的电容(不是所有机型都有),3V和5V。发烫一般是线性短路了,芯片所有脚位的对地都打下。

网友:
断开负载看看还烫手吗,不烫手就是负载,还有就是芯片周围或者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芯片本身问题   外围没有发现短路  等明天芯片到了再说吧

网友:
谢谢师傅们   EC短路  修好了 当时没有注意到EC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