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波整流中此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9-02-19):
如下图所示:这是一个阻容降压后的半波整流二极管,因为总看到半波整流都是只用一个二极管,这里想请教一下师傅们,黑色箭头所指的这个二极管到底在此电路中起到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此二极管为电容的负半周提供放电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二极管为电容的负半周提供放电通道

非常谢谢师傅指点,多向师傅学习才对。

网友:
这不就是倍压整流吗。

网友:
个人理解,不足请指正。

网友:
基本上就是楼上讲的意思,主要解决负半周的问题。

网友(2019-03-27):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得到的直流电一半是交流电正周期通过二极管得到的,一半是副周期时电容放电的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