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Z77关机后重启

楼主(2019-02-19):
自个的主机还用的H61的平台,没舍得扔掉。论谈里看下了,找到了故障点。D11    3脚为低。2脚 拉低了。。。分压15K 成了100多欧。代换OK。

网友:
技嘉主板很多都是这种小电阻问题

网友:
我用的就是z77他是偶尔是关机重启,不是每次都是把,好像是强制关机有时就会重启

网友:
技嘉主板的老问题。谢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
楼主水平很高 能修到电阻 赞一个

网友:
OCF板载后面USB检测   OCR 前置USB和3.0检测。两信号经D11转换成了一个新的信号。只要看D11,就能查出USB方面引起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技术到位

网友:
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
技嘉老问题。OC#分压电阻坏。谢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
新手请教一下,最终是换了那个电阻?

网友:
不错,跟楼主学习了,下次碰到就知道,谢谢!!

网友:
这个是USBOC的症状吧 分压电阻爱坏

网友:
又学了一招了,感谢老师傅的分享!!!

网友:
那就是说是电阻阻值变低导致的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分析到位,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