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03M,装WIN8 WIN10正常,装WIN7卡LOGO,几多波折最后搞定

楼主(2019-02-19):
一台华硕X403M,原机预装的是WIN8,客户要求装WIN7,结果反复装了好几个GHOST版本的WIN7都不行,重启卡在WIN7 LOGO处。

网友:
BIOS里设置了OS 模式为WIN7, LEGENCY,硬盘模式改成MBR,都不行。
其实这种问题以前碰到过,大多在华硕、联想等新款本子上,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升级BIOS就可以解决。

问题是,这款太奇葩,官网居然找不到此型号,自然就无BIOS下载了。论坛有一个帖子,说是可以下载,估计是前几年。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13659-1-1.html

不想拆下主板刷BIOS,于是就尝试着用WIN7 ISO镜像,到PE里安装,果然就可以了。
方法就是恢复bios到默认,将OS模式改成WIN7,其他不变。
用UEFI PE盘引导,进入PE后,将硬盘分成GUID格式,然后用虚拟光驱加载WIN7 ISO文件,然后直接点击虚拟光驱的盘符安装,后面就不说了,相信大家都懂的。

网友:
就到底就是要安装版的稳定。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是我就放弃了反正就60块

网友:
厉害了,前些天装一台华硕的,也是BIOS问题,来来回回搞了一天。

网友A:
GUID格式装win7,可以激活吗?我记得以前激活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UID格式装win7,可以激活吗?我记得以前激活不了!

我以前装过几次,都是买Key才搞定的。

网友:
其实我觉得用win7的直装盘也可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GUID格式装win7,可以激活吗?我记得以前激活不了!

常见激活方式:OEM激活与KMS激活。
OEM激活就是修改系统引导信息,在系统加载前模拟出品牌机OEM信息来激活, 主要是针对MBR方式修改的引导。UEFI的引导方式变了,所以这种方法就失效了。
KMS激活方式还有效,不过旗舰版本来就不支持KMS激活。专业版和企业版可以。

网友:
原来guid分区也可以激活啊,以前遇到过一个4t硬盘的装win7不能激活,换小硬盘才搞定

网友:
以前遇到这样的分区   都是全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