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530风扇不转解决方法

楼主(2019-02-19):
富士通LH530(板号DA0FH1MB6D0 REV:D)开机风扇转一下,然后一直不转,直至温度过高关机。搜索了下论坛上有过同样故障的未有解决方法,有的说刷了BIOS,换了EC和换了桥还是一样,该排除的基本排除了。自己也先排除下简单的,于是刷了个BIOS和换了CPU故障依旧就不折腾换桥换EC了,就去查温控芯片,但找遍整个主板都没找到在哪。因没有点位图也不好查是不是哪里信号线断了,所以只好改电路了。要让风扇保持有温控功能,就要用到热敏电阻。我在其他料板上找了个热敏阻,按下图红色手画部分改好后测试了半天时间没见掉电,风扇转速和CPU温度都不高,改造成功!
电路比较简单,但花了较多时间在调试R362的阻值,原理和元件的作用估计大家都能看懂,文字就省略了,注意热敏电阻安装的位置很重要。有朋友会说将风扇改长转不就行了吗?没必要那么费事。这机器我试过改长转可以,但没什么技术含量了,而且是报了300RMB的,不能敷衍了事。也不是所有的机器都适合改长转,如IBM机器,有些改长转会报错的,还有长转噪音太大了,对风扇的寿命也会有影响,客户也不一定接受。我们既然没能修复到原样,也尽量修到接近原样。时间关系,没有用专门的工具画图,表述上可能也不够清晰,希望大家能理解,看不明白或有异议的欢迎讨论。此机故障如果有朋友知道真正原因的也请说出来分享下,谢谢!

网友:
电阻分压

网友A:
真心希望最好楼主能把原理讲讲让咱们也明白其中道理

网友B:
好复杂。这种情况难道不是ECrom的问题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真心希望最好楼主能把原理讲讲让咱们也明白其中道理

简单来说就是靠热敏电阻来自动调节U2第4脚的电压,从而由第3脚的输出电压来控制风扇的转速,VO=VSET*1.6。温度越高,转速也越快,最终温度和速度达到平衡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复杂。这种情况难道不是ECrom的问题么?

嗯,如果是的话就不会难倒那么多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来说就是靠热敏电阻来自动调节U2第4脚的电压,从而由第3脚的输出电压来控制风扇的转速,VO=VSET*1.6 ...

谢谢师傅的解释,学习了,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