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外接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9-02-19):
求助 Y400 电池可以开机  外接电源电池可充电也可以开机 单电源不开机 按钮开关电压高18伏 正常应该3伏  有修到过的大佬指导下

网友:
也有贴子求助发过 就是没结果 可能是没修好 有修好的大佬吗 在线等

网友:
查查acdet或者acin

网友:
你先检查一下充电电路   不行的话试试刷EC程序或者更换EC

网友:
查过了  没发现什么 就是钮有电压高 应该有开路 就是找不出来

网友:
隔离保护问题吧  充电电路   vs电信号     51-on信号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啊 ,我有一个 同样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 是个三极管坏了 51-on信号查下你会有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