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声卡PCI, 机箱前置音频接法图解。

楼主(2019-02-19):
客户一张H61主板,声卡坏。
买了个PCI声卡,创新SB0401。

后置接音箱正常发声,客户要用前置接耳机。
发现这个声卡,其实是有前置接口插针的。

百度搜索如下

一共10针,先找到地线定位。

材料:找2根排线

排线如下接入,先找到地线端,记号笔图上标记。

把机箱前置音频线拆出来,照着图去接。

音频10针接口具体定义,可以百度,网上很多,写的清清楚楚。

像这种图,要先分清它是插针还是插孔。
网上很多,都没标,会把人弄糊涂。
这个AC97,是插针,就是主板上面的。
把它当成音频母插也行,但是要线材正对着人眼看。
机箱里面甩出来的,是母插插座。眼睛对着插孔看时,左右刚好反。
脑子多转几圈,就明白了。

机箱音频母插  拍照如下

把前置音频线剥开,照着图去对接即可。

接好后,测试,前置音频,麦克,均可以正常发声。

完工

网友:
不错改的挺好。。。。。。。。。。。。

网友A:
改的挺好,不知收费几何,还是谢谢搂住好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的挺好,不知收费几何,还是谢谢搂住好技术。

声卡¥30  改前置线手工费¥20,共收¥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