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2795v显示器的故障

楼主(2019-02-20):
好久没开机的,一开机就是这样的画面,想问下大神这大概是什么问题呢?这个显示器的后壳应该如何拆卸呢?新手上路,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
还是撬开的!你的工具不合适而已,有专用的不锈钢撬棒,很好撬的!

网友:
美工刀片是个好东西    注意不要划伤手

网友:
这玩意,刮刀,或者叫撬棒
淘宝1块钱左右,很好用。
我买了30多个,丢了28把,就在屋里,但是找不到。
有2把我用绳子缠着,绑在桌子腿上,一直没丢。

撬液晶,维修工系,好使。
这个应该是维修人必备的工具吧

网友:
谢谢各位,只想拆开看看排线是否松动,因为晃动一下,图像又恢复了一下正常,只有强拆了

网友A:
已经拆开了,排线松了,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已经拆开了,排线松了,谢谢各位的建议!

还是没有用哦!开了几分钟,又变这样了,是电源板的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有用哦!开了几分钟,又变这样了,是电源板的问题吗?

以为弄好了,还是没有用,高手给个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为弄好了,还是没有用,高手给个意见

换驱动板试点下,还是这样的话,屏挂了。扔

网友:
嗯,可能是边板的COF坏了,我们这又没有压cof线的机器,只有废弃了

网友:
一波三折,终于是修好了!换了一根排线,又能再发挥余热了!

网友:
换驱动板试点下换驱动板试点下换驱动板试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