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V310-15IKB 广达LV6 DA0LV6MB6F0 图纸点位

楼主(2019-02-20):
求V310-15IKB 广达LV6 DA0LV6MB6F0 图纸点位

网友A:
兄弟找到了吗?我也在找啊,有的话麻烦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找到了吗?我也在找啊,有的话麻烦传上来

没有

网友:
我也在找~坐等大神!!!!!!!

网友:
有找到的吗   我也正在找   没图纸不好下手

网友(2019-04-13):
目前没有图纸,点位就更不用想了。

网友B:
我想问下这个位置有两个并排的电阻,阻值多少

网友:
C:\Users\admin\Desktop

网友(2019-05-13):
在板测试,那个6脚旁边竖着并排两个小电阻在700K左右,上面 一个小的是295.4殴

网友(2019-10-13):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这个位置有两个并排的电阻,阻值多少

两个都是312

网友(2020-06-29):
312K还是312欧姆?
具体点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这个位置有两个并排的电阻,阻值多少

大的1M,小的3.3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