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7460

楼主(2019-02-20):
型号:Dell  14-7460   故障:插电自动上电,最后指示灯三黄一白不能亮机。  看了论坛很多朋友遇到这个问题,但是都是狂刷bios不能解决。本人无意间发现只要把原bios读取备份后清空bios芯片再把原bios刷回去就可以亮机了。刷其他人能亮机的不能亮,也是觉 的很奇葩。 希望能帮到论坛的朋友,机器版号和亮机图片,bios一起发出来。

MX25L12805D@SOP16_2019022 ...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奇了怪了,会不会是BIOS芯片本身有问题呢?

需不需要重新换一个芯片再刷一次呢?

网友A:
这机器应该是那个小板没插紧要反复重启好几次就好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情真没遇到过 下次遇到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应该是那个小板没插紧要反复重启好几次就好了

确定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我只是好奇楼主用的什么编程器,一般都有自动擦出的功能

网友B:
我估计你把小电池放下电也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你把小电池放下电也能好。

这种操作能好就不要多说什么了

网友:
是不是编程器的问题,支持这个芯片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