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15r3不过保护隔离求助

楼主(2019-02-20):
版号LA-D751P
在论坛没有搜到15R3的图纸,找了一个17R4的 版号一样
故障:不过保护隔离
测量BQ24780的28脚主供电19V正常,3脚4脚5脚无电压,VIN供电正常,保护隔离管PQ707电压过不去

网友:
查查这个芯片BQ24780的工作条件查查这个芯片BQ24780的工作条件

网友A:
ACOK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OK都没有···················

acok是充电芯片产生的吗?我看着图纸是充电芯片到io的,对地阻止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ok是充电芯片产生的吗?我看着图纸是充电芯片到io的,对地阻止也正常!

acok是acin大于基准电压后产生

网友:
acok是acin大于基准电压后产生

网友:
Acdrv有没有电压啊 这脚应该高电平25v才能导通吧 跟以往不一样 图纸不全 不好说

网友C:
测试下公共点有没有短路,没短路的话把PQ708 702换掉试试

网友:
24780这充电芯片很怪,有的要接电池才能过保隔,有的不用接电池也能过保隔。

网友:
这个芯片条件,1有主供电. 2.regn6V 3.ACDET2.4到3.15V,之后才会发出升压啊.条件都没查齐

网友:
6脚ACDET电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下公共点有没有短路,没短路的话把PQ708 702换掉试试

没短路的话直连隔离管试试

网友:
客户急着去外地,随便看了一下,不修了,让客户带走了!

网友D(2019-03-23):
有主供电. 2.regn6V 3.ACDET2.4到3.15V,短路 隔离Q1 开机正常 ,充电芯片去掉 也不过隔离保护 -敬请指教

网友:
有主供电. 2.regn6V 3.ACDET2.4到3.15V,短路 隔离Q1 开机正常 , 充电驱动上下管去掉不过隔离保护 -敬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主供电. 2.regn6V 3.ACDET2.4到3.15V,短路 隔离Q1 开机正常 ,充电芯片去掉 也不过隔离保护 -敬请指教

。。。。充电芯片输出驱动 上下管去掉了 也不过隔离  芯片 连续换两个 涛声依旧

网友:
我一般搞不定直接飞线 跳过

网友:
看下公共点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重点查充电器芯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