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752VW R2.0 sr2d4 桥坏

楼主(2019-02-20):
GL752VW R2.0 sr2d4 桥坏 看了好几遍都是sr2d4 买芯片有找不到一样的 发来的是sr2c4 代换 最后把原芯片拆下来 灯光下仔细看 应该不是2d4 就是2c4  以前都是遇到的2c4 这个丝印不太清楚 有点像d 哎乌龙

网友A:
辅助判断下就行,机型信息,主板信息,都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辅助判断下就行,机型信息,主板信息,都可以的

华硕飞行堡垒 换了桥刷原厂bios 开机正常速度很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飞行堡垒 换了桥刷原厂bios 开机正常速度很棒

是的,华硕的bios好买

网友:
是2C4 我今天才买了的

网友:
SR2DC是G4400的CPU丝印啊,哎怎么搞到笔记本上去了

网友:
芯片型号看走眼我也犯错过,后来都是多核实,焊上去麻烦了

网友:
一般3系列cpu搭载的桥基本不能代换

网友(2019-03-22):
大兄弟交流下哪家买的桥啊,私聊下

网友:
有图纸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