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D43A810液晶电视图像抖动干扰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9-02-20):
TCL D43A810液晶电视图像抖动干扰故障维修一例

  机型:D43A810

  机芯:MT07P1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图像抖动干扰

维修与分析:

  此主板安装在整机或机架上,故障是液晶电视图像抖动干扰,测量电压发现DB101处电压有轻微抖劢(模拟万用表测量)更换DB101故障依旧。

  测量EB1(450V/47UF)之间电压300V电压正常,但是断电之后发现水桶电容的存电泄放较快,好板泄放较慢,对此电路元器件逐一测量排除,当测量到DB1.DB2.DB3.DB4处时发现阻值异常,用万用表 RX1K档测量各二极管发现DB2反向有阻值,二极管特性应该是反向阻值越大越好,更换DB2后测试 DB101处12V供电正常,上整机图像正常,至此,TCL D43A810液晶电视图像抖动干扰故障排除。

网友:
这样的问都查出来了,楼主真牛B,

网友:
不错,这种问题都能直接查出来,技术看来很老练了。

网友:
这是高手  不好测试出的

网友:
这是因为二极管问题导致电源不纯净引起的故障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