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4er 显示器所有按键失灵,开关也关不了电源

楼主(2019-02-20):
收到一台惠普24er  23.8 显示器,插电直接开电源,按电源开关也关不了机,接上电脑主机,显示正常,按显示器菜单按键无反应,显示器有时会自动弹出菜单,排除按键板问题,估计是MCU问题。想刷,找不到,求哪位大师给一个,可以付款。谢谢

网友:
                    论坛暂无,淘宝看看吧

网友:
去淘宝上看看吧·····················

网友:
很明显,是按键有问题,,,,,,,,,,,

网友:
拆开才能指知道的,大胆动手检查吧

网友:
看下淘宝上有没有吧   这种故障一般就是程序的问题多一些

网友(2019-04-19):
这些淘宝上应该能找到!你花点时间去找找!

网友:
好多师傅其实在这里都是看破不说破,很有职业操手,佩服!看来这位兄弟经验还是不够。

网友A:
HP的机,长按开关键10秒,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不用谢!

网友:
楼主应该把板号和屏型号也发下出来的,

网友B:
驱动板的按键那边的小电容不良,你全拆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的按键那边的小电容不良,你全拆了就可以了

大师说对了,本机就是这样做修复。。。我排除按键板太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的机,长按开关键10秒,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不用谢!

这位师傅说的我试过,不行。

网友(2019-05-19):
明显的不是程序问题,绕了一大圈。

网友:
拆开才能指知道的,细心看看。。。。

网友:
从故障现象看,应该不是程序问题。
先拆掉按键板,测量是否漏电?

网友:
这种刷程序能解决的。换板也不贵吧!

网友:
我有一台aoc的24寸,也是这样,触摸开关的,不理他,一样用,卖掉了.

网友:
你为什么不换一下按键试试呢

网友:
已经排除按键板故障了 多半是程序

网友:
把所有的按键全部换掉

网友:
我也碰到过,拔掉按键板还出故障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