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61HD V20 this motherbord is not support 95w

楼主(2019-02-20):
C.H61HD V20 上I5-2400
开机提示
this motherbord is not support 95w

请教如何设置BIOS.

官方只有一个版本的BIOS. 刷了没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61HD V20
this motherbord is not support 95w
进BIOS   Advance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95W (Over) TDP CPU Support  改成 Enabled  已解决

网友:
看看有没有个开机NO ERROR什么的,能不能跳过

网友:
关闭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是主板不支持95w以上的u。

网友:
BIOS里把这个打开.就可以了. 本来发了二张图回复的.
一张审核没通过

网友A:
这没办法  换型号高点的 支持95W的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没办法  换型号高点的 支持95W的才行

C.H61HD V20
this motherbord is not support 95w
进BIOS   Advance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95W (Over) TDP CPU Support  改成 Enabled

已解决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