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不出CPU电压求TPS51640A高清图

楼主(2019-02-20):
   一台联想G480不出CPU电压,版号11252-1.CPU供电IC是TPS51640A,现在检查的结果,TPS51640A,37脚 19V,43和48脚都是5V,15脚和8脚3.3V,18,19,20脚1.05V,EN脚3,3V,18和19脚用示波器测试有
波形。但就是不出CPU电压.
下面是18和20脚的波形

  按理说EN有了,SVID波形有了,问题就应该处在TPS51640A和起周边,但CPU换过了,BIOS换过了,
TPS51640A也换过了,TPS51640周边电阻都检查过,没见异常。就这个修了两天都没搞好。
修的实在没辙了,求一张TPS51840A周边高清图,

网友A:
这个机器CPU供电芯片有个供电脚好断线 具体你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CPU供电芯片有个供电脚好断线 具体你查下

所有供电脚,还有反馈脚都查过,没有断线的

网友B:
刷BIOS
这个要时钟出来后,才会出来CPU供电

网友:
示波器我还不会用  疑难问题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先刷BIOS 再换EC  还不行,哪真没办法了。。。。。。。。。。。。。。。。。。。。。。我也是碰到这问题头疼  一般还不行就不修了。。

网友:
三板斧搞上

网友:
个机器CPU供电芯片有个供电脚好断线 具体你查下

网友:
先软后硬,bios刷下

网友:
自举查了吗?

网友:
查了,自举有5V,因为IC没工作的原因自举只有5V是正常的,反馈也查过来都没找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
这个要时钟出来后,才会出来CPU供电

BIOS早刷了,这个机器CPU已经送出SVID了,应该只跟TPS52640和他周边电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