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B33E暗屏求助

楼主(2019-02-20):
华硕笔记本B33E开机暗屏,有图像没有背光,屏是好的,可能是主板是屏接口背光供电问题,因为是华硕的主板,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本人不太懂点位图,所以请各位看看屏线接口哪一个引脚是背光供电引脚,谢谢了。

网友:
直接在屏接口改就可以啦

网友:
123脚为led vcc    4脚开启,5脚调节。建议用BoardViewer打开华硕点图,

网友:
         检查屏线有无断路或短路

网友:
检查屏线有无断路或短路.检查屏线有无断路或短路

网友:
直接把背光开启强制拉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