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J 板号X550JD奇葩报错求助

楼主(2019-02-20):
华硕FX50J 板号X550JD奇葩报错求助,开机显示正常,报错0xC0000229,进系统进PE都报错,BIOS刷过,无法解决,求大神支招

H55
内存条 坏了。。。。 集成的颗粒????????

DBJBW -2 -2 精品文章

网友A:
在我面前,我要让你们知道拳头大才是硬道理!

DBJBW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linwenwa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对不起点错了,另找机会补回来。。。。。

网友:
关闭板载内存上内存试试看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我面前,我要让你们知道拳头大才是硬道理!

灌水?小心扣分

网友:
你原机是WIN10吧,改WIN7出现的吧,建议装回WIN10,WIN7最好用nt6安装器

网友:
这机器装win10,win7进系统用鼠标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