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9-02-20):
a1502进不了系统,开机卡苹果进度条那里不动硬盘换过,系统装过什么,原来进过水,修开机以后这样。

网友:
进水有地方极为重要,仔细复查下吧。

网友:
仔细再检查一下进水的地方,或者bios损坏都有可能

网友:
CPU 里面可能有水了。

网友:
usb小板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