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PWM产生公共点的有什么关键的地方呢?

楼主(2019-02-20):
例如图片这个,Q4的D极电压正常产生就是正常吗?那充电条件有哪些呢?充电时要BGATE高电平来截止P管吗?然后VBAT这里充电时要多大的电压啊?
有知道的赐教一下吗谢谢

补充一下:图中L1 这个电感两端电压不断在3.8到5.5V之间变化是正常吗?现在充不进电,VBAT只有2.4V,不接电池也是2.4V,ADP 有6V就是充电器电压

网友A:
前级管正常工作,芯片正常检测到适配器,就一般OK了

网友B:
电感两端电压跳变是正常的,但跳变的这个电压不太对劲,你几V的适配器,什么机器?

网友B:
一般PWM产生的公共点电压与充电电压一致,可以直接为电池充电

网友:
看帖子最后一句,你充电器6V???
是平板吗,还是掌上电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级管正常工作,芯片正常检测到适配器,就一般OK了

月饼老师说的前级是Q1Q2吗?检测到适配器是ACIN分压在正常就行吗?我查文档是1.几V就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两端电压跳变是正常的,但跳变的这个电压不太对劲,你几V的适配器,什么机器?

你好,是手机的充电器,5.多V的,TYPEC的接口,机器很新的联想平板,LDDR4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PWM产生的公共点电压与充电电压一致,可以直接为电池充电

请问充电时BGATE要高电平截止P管吗?按照以前BQ系列的IC这里好像应该是导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月饼老师说的前级是Q1Q2吗?检测到适配器是ACIN分压在正常就行吗?我查文档是1.几V就是正常的

又看了一下,你这个是typec的供电啊,双向PWM
好像要TYPEC通信正常才会工作。zc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充电时BGATE要高电平截止P管吗?按照以前BQ系列的IC这里好像应该是导通?

哪个P管?图纸里两个P管应该是都要导通的吧,一个是隔离管,一个是充电管,具体要看图纸电池部分因为后面哪个P管不一定是充电作用,也可能是放电的,充电时放电管需要截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又看了一下,你这个是typec的供电啊,双向PWM
好像要TYPEC通信正常才会工作。zc

是的月饼老师,TYPEC接口好像先到一个TPS65988的IC里,这个TPS65988定义是一个智能供电转换器

这个机器是我自己的LENOVO table,有可能是那天我用了个自动检测变压的快充把它搞出问题了,那个快充是5V3A或者是9V2A的,
当时接快充时平板充电指示灯间歇闪,我马上拔出来了,用回普通的5V充电器,当时充电亮灯正常,关机放着没用就变不亮灯了,
现在接9V2A那个还是闪灯,我测试了,用这个充电器确实是9V多然后掉电,不掉时亮灯,所以很可能是充电器把哪里搞坏了

附件太大PDF上传不上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个P管?图纸里两个P管应该是都要导通的吧,一个是隔离管,一个是充电管,具体要看图纸电池部分因为后面 ...

按照以前BQ系列的那个地方的P管不应该这样接的,电池的P管应该是管理是否用电池供电的,这里这个地方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月饼老师,TYPEC接口好像先到一个TPS65988的IC里,这个TPS65988定义是一个智能供电转换器

这个机 ...

要不发来检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以前BQ系列的那个地方的P管不应该这样接的,电池的P管应该是管理是否用电池供电的,这里这个地方看不 ...

这个是充电管(靠后那个),以前的充电接口附近一个P管控制是否使用电池,然后充电芯片控制PWM电路为电池充电,这个则是在需要充电的时候直接将公共点电压链接电池,另外,pwm电路的公共点,如果放电管击穿,则很有可能会导致充电指示灯闪烁,开机掉电等现象,检查一下你的充电管,放电管是否有击穿